双电源 / 单电源 /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各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25):
双电源 / 单电源 /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范围的差异,运算放大器(运放)大致分为“双电源运算放大器”、“单电源运算放大器”、“轨到轨运算放大器”三种类型。每种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如下图所示:

双电源运算放大器
由于运算放大器通常会放大接近0V的微小信号,因此当双电源运算放大器需要0V的输入时,就需要将VEE设置为负1.5V以下。正因为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使用负电源,并且需要正负两种电源,故被称为“双电源运算放大器”。

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接地检测)
当输入接近0V的信号时,如果使用双电源(通用)运算放大器,就需要负电压;而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无需使用此负电压也可以输入地运算放大器。因其可以检测到接地电平的输入信号,故也被称为“接地检测运算放大器”。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输入输出满摆幅)
随着近年来节能化趋势的发展,采用低压驱动方式的设备越来越多。运算放大器也同样需要在低电压下工作,但是如果VCC电压降至5V附近,则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只能输入最高比VCC低1.5V的电压,存在不便之处。于是,出现了即使输入电压从VEE到VCC波动也可以正常工作的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因其可以在电源电压(VEE~VCC)范围内进行输入/输出,故也被称为“输入/输出满摆幅运算放大器”

楼主:
由于运算放大器通常会放大接近0V的微小信号,因此当双电源运算放大器需要0V的输入时,就需要将VEE设置为负1.5V以下。正因为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使用负电源,并且需要正负两种电源,故被称为“双电源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