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引脚识别、检测、选配方法

楼主(2021-09-25):
一、晶闸管引脚识别方法

识别晶闸管的三个电极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外形示意图进行引脚的识别。

A)所示是1A~几A的小功率晶闸管,其外形像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在引脚识别时,将管脚朝上,并将两根引脚向上,如图中所示,这种位置时左边为G极,右边的为K极,外壳是A极。
B)所示是几十到几百mA的晶闸管,其外形像一个金属封装的三极管,在识别引脚时,将引脚朝上,以突出键为起点,顺时针方向依次为G,A,K极。
C)所示是电流更小的晶闸管,这是非标准的封装。在引脚识别时,将圆球面对着自己,引脚向下,此时自左至右依次为G,A,K极。
D)所示是另外几种电流较大的晶闸管,他们有一个“辫子”似的控制极,在阳极上有一个+号,在阴极上有一个-号,以此符号来识别各引脚。

二、万用表识别引脚法

利用万用表的RX10档可以分辨出晶闸管的三个电极,具体方法是:黑表笔接一根引脚,红表笔接另外一个引脚,测量一次电阻值,然后红黑表笔互换一次后再测量一次阻值,同样的方法黑表笔再接一根引脚,这样共测量三组红、黑表笔互换后的阻值。
在某一组中必有一次阻值为几到几百欧姆,另一次为几百千欧以上,此时阻值较小的那次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引脚为
阴极K,另一个则为阳极A。
上述分辨晶闸管三根引脚的原理可用下图a)所示来说明,在G,K极之间是一个PN结,且G极与P相连,故黑表笔接G,红表笔接K时为正向电阻(阻值很小),红黑表笔互换后为反向电阻(阻值很大)。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除G,K极之间具有一个PN结外,G,A极之间和A,K极之间都有一个PN结,无论红黑表笔怎样接,都有PN结处以反向状态,阻值均很大(无一大一小现象)。

三、晶闸管好坏检测方法

利用万用表的RX10档,可以对晶闸管做简单的质量检测。检测的原理是利用欧姆档测量各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具体方法是: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接K极,阻值应为几到几百欧姆,若开路或阻值远大于此值,则说明晶闸管已损坏。
然后,红黑表笔互换一次进行测量,应为几千欧,若开路或阻值远小于此值,则说明晶闸管损坏。
红黑表笔分别测量A,G极之间,A,K极之间的阻值,互换红黑表笔后再测量一次,阻值应均在几百千欧,否则说明晶闸管已损坏。
在上述各项检测中,若有一项阻值不正常,则说明晶闸管已经损坏。在全部测量正常后,可以说明晶闸管基本能够使用。
一般情况下,晶闸管主要是A,K极之间的击穿故障,或是因过流造成的开路故障。

四、晶闸管的选配方法

在晶闸管损坏之后,应尽可能的用同型号管子代换,在进行选配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用时,不管什么参数都不能留有很大的余量,因为余量反而不能起相应的作用。例如:选取用电流较大的管子去代替时,由于电流大了,要求的控制极触发电流也相应增大,而控制极的触发电路不能输出较大的触发电流,将造成不能触发或不能可靠触发的现象,使晶闸管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2、有些小功率晶闸管外壳可以看到色点,这是用来表示触发电流级别的。常用红、橙、黄、绿、蓝、紫、灰七种色点来表示,其红色触发点电流最小,约为百分之几mA,灰色点的触发电流最大,可达几十mA,此时应先用相近色点的晶闸管代用。
3、当晶闸管用作电子开关时,要考虑开关速度基本一致。
4、对于螺栓型的晶闸管,由于外形和安装方式不同,不能用其他类型的晶闸管代用。

楼主:
利用万用表的RX10档可以分辨出晶闸管的三个电极,具体方法是:黑表笔接一根引脚,红表笔接另外一个引脚,测量一次电阻值,然后红黑表笔互换一次后再测量一次阻值,同样的方法黑表笔再接一根引脚,这样共测量三组红、黑表笔互换后的阻值。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