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电抗器能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2021-09-25):
电抗器只有在线路上容性负荷太多时才能起到提高功率因素的作用,比如,总负荷不大,长距离的输电线路上的分布电容使总负荷呈容性,这时接入电抗器,就能提高功率因素。
    一般来说电抗器是不能提高功率因数的,因为实际上的负载都是感性负载,比如电机,荧光灯什么的,都是感性负载,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是使用并联电容来提高功率因数。如果非要说电抗器能提高功率因数,除非你的电路是容性负载。但是一般功率因数补偿中的并联电容器会同时考虑一定数量(6%或7%?)的并联电抗,是为了保护电容并有一定的消除谐波的功能。

楼主:
电抗器只有在线路上容性负荷太多时才能起到提高功率因素的作用,比如,总负荷不大,长距离的输电线路上的分布电容使总负荷呈容性,这时接入电抗器,就能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A:
上述分析很到位。整体电网一般都是感性的。

就家庭而言,一般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为微弱感性,一般连续运行时间不太长,不需要补偿。
但电视、节能灯以及所有的开关电源回路,都是容性负载。

综合以上总体程容性,当总容量不大,所以一般都没有加感性补偿。

网友B:
一般功率因数补偿中的并联电容器会同时考虑一定数量(6%或7%?)的并联电抗,是为了保护电容并有一定的消除谐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