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可调情况下,如何实现恒流

楼主(2021-09-25):
由于维修需要,本人想做一个电路完成如下功能:在输出电压连续可调情况下(1.2——36V),要想实现输出电流恒定在100mA?请各位坛友伸出援手,多谢了!

楼主:
@king5555 坛友有简单可行的电路吗,请提供一下。

网友A: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谢谢T叔啦,前辈果然是论坛的“及时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LM317规格书里面的笵例。

找了半天没有看到,都是定值电压情况的恒流电路,如何确保输出电压连续可调情况下实现恒流的电路没有!

网友C:
那要看什么电源方案。如果是开关电源,则有设置恒流功能的BUCK芯片,而线性的用个运放即可做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什么电源方案。如果是开关电源,则有设置恒流功能的BUCK芯片,而线性的用个运放即可做限流。 ...

如果电压采用LM317线路,恒流电路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颗LM317,第一颗LM317实现恒流100+5mA,笫二颗LM317实现调压。
刚好周五建了一个模型CA3085B,可实现 ...

可以的话请将原理图分享一下,1.6V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请将原理图分享一下,1.6V也可以的

楼主:
看到一个可以的电路,只是那个MOS管可以使用其它型号代换吗?原型号是2N5640。

@tyw :收到,谢谢前辈指点!
tyw
这是一款VDS=30V、VGS=30V、RDS<100Ω的结型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CA3085B早已停产,你可以下载pdf研究。

收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可以的电路,只是那个MOS管可以使用其它型号代换吗?原型号是2N5640。 ...

2N5640
来源:--作者:--浏览:527时间:2016-08-10 14:18
标签:

摘要: 【用 途】     场效应开关管 【性能 参数】        N沟 30V 5mA 0.31W 8/45ns Ron=100Ω 【互换 兼容】 BFS79 BSV80 2N4861

【用 途】     场效应开关管 【性能 参数】
N沟 30V 5mA 0.31W 8/45ns Ron=100Ω

【互换 兼容】
BFS79 BSV80 2N48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640
来源:--作者:--浏览:527时间:2016-08-10 14:18
标签:

收到,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采用LM317线路,恒流电路如何实现?谢谢!

LM317并不方便做恒流控制,要加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采用LM317线路,恒流电路如何实现?谢谢!

建议使用LM723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LM723做。

谢谢,请问有资料链接吗?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有资料链接吗?还望分享一下。

下载一个原版手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原版手册即可。

已经找到资料了,正在学习理解当中。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时,用个三极管加个LED搭成电流源即可,输入接个可调电源,由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压。此法缺点是最低电压1.2V无法满足,稍高一些就没问题了。非要这个范围,用运放搭,电路就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时,用个三极管加个LED搭成电流源即可,输入接个可调电源,由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压。此法缺点 ...

坛友能提供个简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能提供个简图吗?

单只中功率晶体管,加两只电阻和一只红色LED。具体电路:一只电阻提供基极电流和LED工作电流,接在电源与基极间。发射极接一电阻,然后基极与发射极电阻远端间并联LED,利用LED正向结压降和晶体管发射结压降基本恒定的原理,从而电阻两端电压基本恒定实现恒流源。LED结压降减去发射结压降0.7V再除0.1A即可计算得出发射极串联电阻阻值,以上电路串在电源与负载间。

网友D:
补充,晶体管为NPN型中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晶体管为NPN型中功率管。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