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关运放传递函数推导的问题

楼主(2021-09-25):
如上图,为《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4版)》中运放情形13的放大电路,请问此传递函数推导是否正确?
若正确,请帮忙推导一下,谢谢!

而基于情形2反向输入端的传递函数推导又是这样的。

上述情形13传递函数推导是否有误?

网友A:
“ 情形13”的那个式子是错的,应该是:

网友A:
其实,看当R_atten趋于无穷大(开路)便知其错误。“ 情形13”将变成:

    m = -Rf/(2Rin)

    m = -Rf/(2(RinA+RinB))

显然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当R_atten趋于无穷大(开路)便知其错误。“ 情形13”将变成:

    m = -Rf/(2Rin)

这个验算方法,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情形13”的那个式子是错的,应该是:

也就是你认为情形2里面参考电压的传递函数是对的咯。情形13的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当R_atten趋于无穷大(开路)便知其错误。“ 情形13”将变成:

    m = -Rf/(2Rin)

你确定,开路时,传递函数里面还需要除以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你认为情形2里面参考电压的传递函数是对的咯。情形13的是错的

“情形2”没给出具体m是什么,所以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形2”没给出具体m是什么,所以不清楚。

这里我指的是VREF的传递函数,对应的m值,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