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SCODE STM32 裸机 之点亮LED

楼主(2021-09-25):
开发环境:VSCODE(gcc编译链)+STM32CubeMX 。 编译环境就不写了,网上有很多教程。也可以使用KEIL,代码是通用的

代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fIR0GFQOBZPl1NfQP08w
提取码:6b0c

HAL_GPIO_WritePin
功能名称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 GPIOx,uint16_t GPIO_Pin,GPIO_PinState PinState)
功能说明
设置或清除选定的数据端口位。
参量
•GPIOx:其中x可以是(A…G,取决于所使用的设备)以选择GPIO外设
•GPIO_Pin:指定要写入的端口位。此参数可以是GPIO_PIN_x之一,其中x可以是(0…15)。
•PinState:指定要写入所选位的值。此参数可以是GPIO_PinState枚举值之一:
– GPIO_PIN_RESET:复位端口引脚电平
– GPIO_PIN_SET:置位端口引脚电平
返回值
• 没有:
笔记
•此函数使用GPIOx_BSRR寄存器允许原子读取/修改访问。这样,在读取和修改访问之间不存在IRQ的风险。

HAL_GPIO_TogglePin
功能名称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 GPIOx,uint16_t GPIO_Pin)
功能说明
切换指定的GPIO引脚电平。
参量
•GPIOx:其中x可以是(A…G,取决于所使用的设备)以选择GPIO外设。•GPIO_Pin:指定要切换的引脚。
返回值
• 没有:

GPIO output level :是默认输出电平
High :1  low:0

GPIO mode : 是GPIO工作模式

Output Push Pull :推挽输出   Output Open Drain:开漏输出

GPIP pullup/pulldown :上下拉模式

Pull-up :上拉模式   No pull and no pull-down :无

Maxmum output speed:输出速度
Low:低速(2MHz), Medium:中速(10MHz)和 High:调速(50MHz)  针对F103系列

User Label : 定义GPIO名称

网友A:
VSCODE是开发环境么

网友B:
不错的帖子,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CODE是开发环境么

VSCode是微软出的一款轻量级编辑器,它本身 只是一款文本编辑器 而已,并 不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IDE) ,几乎所有功能都是以插件扩展的形式所存在的。 因此,我们想用它编程,不只是把vscode下载下来就行,还需要 安装对应编程语言的扩展 以及 相应的编译器 。 以上复制百度的

网友A:
太高级,不适合我这种,这是大神们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级,不适合我这种,这是大神们玩的东西。

像KEIL这类收费软件公司不给用,只能用开源

网友C:
就是不用跑系统的是吧

网友D:
基础入门的试验哈

网友E:
调试的时候顺利吗

网友F:
这种情况下io口都可以设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G:
这种简单的试验确实不需要跑系统

网友H(2022-01-07):
引用 楼主:
像KEIL这类收费软件公司不给用,只能用开源

vscode编译stm32可以,但是c51不好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H:
vscode编译stm32可以,但是c51不好编译

也可以的,VSCODE +PlatformIO

网友I(2022-02-20):
VSCODE使用的是gcc吗

网友J:
做嵌入式开发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嵌入式开发太难了。

不是太难,而是太苦了

网友K:
这个不是stm32cubemx吗

网友L:
VSCODE好用吗?

网友M:
stm32还能跑系统吗

网友N:
这个是入门的基础吧。

网友O:
这个比较复杂了呢。

网友P:
VSCODE和STM32CubeMX如何调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入门的基础吧。

是基础入门的,是不是要来一个FreeRTOS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P:
VSCODE和STM32CubeMX如何调用呢

STM32_GCC编译链: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1eY43U24SdUQUs1Im7Vw?pwd=4pyr
提取码:4pyr

楼主:
引用 楼主:
STM32_GCC编译链: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1eY43U24SdUQUs1Im7Vw?pwd=4pyr
提取码:4pyr
...

需要先搭编译链,用VSCODE打开就行了

网友Q(2022-10-07):
c51也可以用eide+vscode

网友R: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S: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T: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U: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V(2023-08-01):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W: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X: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R: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Y: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S: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U: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T: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U: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Z: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