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UC980不支持 EMWIN的吗?

楼主(2021-09-25):
不跑LINUX,裸奔,官方公开的文档都没有

网友A(点评):
980不支持EM win 如果要用到EM win 推荐N9H20 26 需要相关资料可以可以找我

网友B:
那你还得自己通过EBI接口整块80/68 series MPU-type or sync-type 屏

网友B:
请用公司邮箱 PM 我,附上公司的介绍及产品说明,然后资料什么的都有了。

楼主(点评):
小公司没公司信箱,QQ邮箱可以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请回复你的QQ Mail.

网友C:
自己移植下就好了,找一个arm9内核的参考下,很简单的。 完整支持rt-thread的 环境要求不高得话可以使用rt-thread

网友D:
不支持,N9H系列才支持免费emWin

网友E:
那也就是说这个需要付费喽

网友F:
不是付费免费的问题 应该就是不支持

网友G:
这个系列不支持的

网友H:
看看手册上的说明吧还是

网友I:
980没有显示屏接口,所以官方没有直接支持,移植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J(2021-11-04):
需要移植吧~

网友K:
N9H20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