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SO单片机指南7:硬件设计二protel DXP中怎么绘制元件库中的...

楼主(2021-09-26):
从本节开始详细介绍怎么在DXP里绘制元件库,本节介绍怎么绘制元件库中的原理图库。
设计一块电路板,得先从一个一个元件开始做起,因为软件自带的元件库里可能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把元件库设计好了,后期只需要在绘制电路图时只需要调用即可。
元件库包含了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原理图库是元件的原理级符号表现形式的集合,封装库是包含了若干元件的焊接和安装等信息的数据库。
1、先要获取一些关于元件的信息
元件库的绘制是以实际的元件为基础的,那么首先得了解元件的信息,至少包括:
元件引脚的含义:需要获取元件的引脚信息,如每个引脚是什么功能,外围该如何接线等。
元件的大小:至少长宽尺寸。
引脚的间距、针脚尺寸等信息:绘制元件库的目的最终是在电路板上绘制能够安装元件的焊盘等,焊盘的设计与元件引脚的间距、针脚尺寸是密切相关的,所以需要先得到这些信息。
以上大部分信息都可以查看元件的说明书或者数据表(datasheet)获得。不过假如关于尺寸的信息实在找不到,那么可以买一个元件回来,用游标卡尺等工具直接测量它的长宽、引脚间距、引脚大小等。
怎么测量和计算元件的尺寸,如长宽、引脚间距、引脚大小等
元件的长宽、引脚大小一般可以直接测出来,不过可能引脚间距麻烦一点,这也有办法的,可以用“累计均值法”来测量和计算元件的引脚间距。
原理:一般元件某一面所有引脚的总尺寸等于引脚自身的宽度之和,加上这一面所有引脚之间的间隙之和。那么,先测元件某一面的若干个引脚的总尺寸,并测量出单个引脚的宽度,然后就能计算出单个引脚之间的间隙,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方法。
来个计算案例说一下,如图1为一面有5个引脚的元件,单个引脚的宽度为W、一面引脚的总长度L都可以直接测量的,现在要计算引脚间距D,
1、先用游标卡尺测量出引脚的宽度W。补充一个后话,在后期绘制元件的封装的时候,用于安装元件引脚的焊盘开孔的大小应当比实测的元件的引脚尺寸大一点点(如大0.1mm),这样才能方便后期的元件安装。
2、用游标卡尺测量出引脚这一面的总长度L。
3、由图上可知:总长度等于每一个引脚的宽度加上引脚间的间隙,那么图上5个引脚的宽度加上4个间距等于这一面所有引脚的总长度,得出关系式: 5*W+4*D=L;
那么计算可知:      D=(L-5*W)/4;
这样就算出了引脚之间的间隙。
2、绘制原理图库中的元件
原理图库中的元件主要包含了元件的外形、引脚编号和引脚定义等信息,这些信息是以后绘制电路原理图的基础。
在protelDXP中绘制元件符号的步骤如下:
下面来个实操说明一下:
(1)   新建一个原理图库(可选)
新建一个原理图库不是必需的操作,万一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定义的原理图库了那么这步就不需要了,但是这里还是讲一下新建原理图库的方法。
在ProtelDXP中新建一个原理图库的操作如下:
打开DXP软件,点击file,点击new,点击library,点击schematiclibrary。然后点击“保存”按钮,(重)命名和设置保存位置,那么一个原理图库就新建成功了。
(2)   在原理图库里新建一个元件
在原理图库里新建一个元件的一种方法如下图,步骤很简单,在schlibrary里点击添加,然后命名即可。
(3)   绘制元件的外形
新建了元件之后会直接进入绘制界面,绘制元件外形的步骤如下:
(4)   放置引脚
元件的外形画好后就可以放置引脚。放置引脚的步骤为:在工作区空白处用鼠标右击,依次点击“place”,“pin”。
然后就在绘制区放置了引脚。放置一个引脚之后,系统会自动编号后(如果自动编号有误,后期在填写信息时可修改)放置下一个引脚,用鼠标左键在合适的位置确认即可。
(5)   填写引脚信息
接着是填写引脚的信息。双击某个引脚,会弹出引脚属性对话框,在这里可以填写引脚的信息,如引脚编号、引脚名称等。
   接着依次逐个填写引脚信息直到完成。在填写信息时可能会导致元件显示不全,这时按照第4步的方法调整元件的外形和引脚位置使之显示合适即可。
经过以上的步骤,新建原理图库并绘制其中的一个元件的工作就完成了,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其实真不复杂。
本节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