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替代stm32F103 F4xx,最好的国产32bit arm mcu是哪个?

楼主(2021-09-26):
stm32单片机那个价格涨得不忍直视,还有黄牛从中作梗。
现在急需国产32bit arm 单片机替代stm32 m3 和m4; 要求
1  价格适中, 供货稳定,尤其供货稳定。2  mcu性能稳定, bug尽量少,不要动不动就来个三长两短闹脾气
3 开发资料要多还要质量高,售后 做到手把手保姆级教会
4,最想要的---> 和stm32的程序最好能够 无缝兼容和转移--->stm32的程序直接灌进去就能出货的那种,是我们最想要的,这一点达到了就不要求 第3点了。
5 如果第4点达不到要求, 那么要求 移植裁修工作量尽量低,要是只 改一下 时钟配置 ,改一下 gpio的配置 就能run的,那也很好

网友A:
新唐的H9H20系列 64脚 128脚都有  详细资料3284494788@qq.com

网友B:
第四第五条能满足的很多,但是前面的没有一家能满足,M3内核的MCU,哪里都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第五条能满足的很多,但是前面的没有一家能满足,M3内核的MCU,哪里都缺货、 ...

哪款能做到第4点--》stm32 project 编译出来的 .axf 或者 .hex 可以直接灌进去,然后毫无违和地 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H9H20系列 64脚 128脚都有  详细资料

新唐是不是 湾湾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第五条能满足的很多,但是前面的没有一家能满足,M3内核的MCU,哪里都缺货、 ...

请问 哪款国产mcu能满足第4条要求-->stm32的程序直接搬移过去下载,而且兼容良好的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唐是不是 湾湾的货?

湾湾也是中国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哪款国产mcu能满足第4条要求-->stm32的程序直接搬移过去下载,而且兼容良好的运行? ...

航顺的可以,GD的需要微调,还有个啥我忘了,我当时买了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用了几次才发现上面的MCU不是ST,但是我按照ST开发也没问题,等我回去找好看。但是还是建议移植开发,而不是直接少了替换,重新开发还是很简单的。论坛的这些原厂MCU我基本都移植过,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顺的可以,GD的需要微调,还有个啥我忘了,我当时买了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用了几次才发现上面的MCU不 ...

主要是I2C 能不能完美, stm32的 硬件i2c 使用hal 或者LL库,就有很多毛病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顺的可以,GD的需要微调,还有个啥我忘了,我当时买了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用了几次才发现上面的MCU不 ...

GD32 哪些地方需要微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I2C 能不能完美, stm32的 硬件i2c 使用hal 或者LL库,就有很多毛病和问题 ...

实测GD的硬件IIC完美,我上周才调试的。但是建议重写,如果需要直接烧录还是联系一下GD的代理或者找相关资料,我没这样玩过,全都是移植开发

楼主:
你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政治正确的!
但 这里不是丑国白左州, 不能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 去操作实际问题,咱们不能去学明末那些东林党文官集团那一套,李自成都打到北京了,你东林党文官还天天喊吾皇英明 口嗨 我要的是实际不能被卡,不能靠政治意识去脑补 实际困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GD的硬件IIC完美,我上周才调试的。但是建议重写,如果需要直接烧录还是联系一下GD的代理或者找相关 ...

GD 能不能使用stm32的 HAL LL库 api呢?
还是GD有自己的 类似hal的库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 能不能使用stm32的 HAL LL库 api呢?
还是GD有自己的 类似hal的库函数?

有固件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政治正确的!
但 这里不是丑国白左州, 不能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 去操作实际问题, ...

你说的没错,说到底新塘的MCU质量很好的,我也用过,开发比ST,GD啥的都简单。开发难度特别小

楼主:
GD的价格怎么样呢?对比 国民技术 航顺 华大  乐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说到底新塘的MCU质量很好的,我也用过,开发比ST,GD啥的都简单。开发难度特别小 ...

就怕 蔡大妈为了搞TD 响应丑国拉稀登 玩禁运那一套; 现在**反得最狠的就是湾湾, 也怕湾湾禁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GD的硬件IIC完美,我上周才调试的。但是建议重写,如果需要直接烧录还是联系一下GD的代理或者找相关 ...

兄台 玩过  乐鑫的 esp32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的价格怎么样呢?对比 国民技术 航顺 华大  乐鑫

价格还可以,这得看市场,如果是103基本上是连货都没有,考虑价格也没意义了,其他几家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怕 蔡大妈为了搞TD 响应丑国拉稀登 玩禁运那一套; 现在**反得最狠的就是湾湾, 也怕湾湾禁运 ...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做了两手准备,GD和新塘的方案都做了,也经过测试了,但是现在新塘不给交期了,还得靠G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做了两手准备,GD和新塘的方案都做了,也经过测试了,但是现在新塘不给交期了, ...

老板用过乐鑫的esp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还可以,这得看市场,如果是103基本上是连货都没有,考虑价格也没意义了,其他几家我不知道, ...

国产的都没有货吗?
103这种  100~180 nm 的货 ,是个晶圆厂都能做,还能断货

楼主:
你GD32 上过RTO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都没有货吗?
103这种  100~180 nm 的货 ,是个晶圆厂都能做,还能断货 ...

大家都会做,是没错啊,但是没晶圆啊,大厂一个月才拿到3000块,况且需要用的人也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GD32 上过RTOS吗?

没有

网友C(2021-11-01):
国产雅特力的M4核可替代,需要咨询代理Q:8040863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用过乐鑫的esp32吗

新唐的有交期的呀 可以问一下一级代理商 QQ1593449604

网友D:
你好,我是雅特力MCU广州一级代理,多个系列都可以替换ST的,  18826274203手机微信同号  麦先生

网友E:
我体验的最好的替代是GD,型号也比较全,不过高端芯片或者引脚物别多的(如QFPN144?)貌似没有替代型号

网友F(2022-01-22):
引用 网友B:
航顺的可以,GD的需要微调,还有个啥我忘了,我当时买了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用了几次才发现上面的MCU不 ...

厉害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沁恒的CH32V103,这个应该可以兼容ST的M3内核,M4内核的话 可以看看雅特力,了解一下吧

网友H:
雅特力 和华大看看对应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