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QL2811怎么用?

楼主(2021-09-26):
所谓的LED驱动控制,是怎么样的呢?
与平时IO驱动LED有什么差别?
还是驱动的不是这种LED?

网友A(2022-12-06):
LED一般都是需要恒流驱动的

网友B:
对啊,平时的IO驱动是恒压驱动的,LED驱动属于恒流驱动

网友C:
LED相当一个电阻,电阻通电会发热,热了电阻会降低,电流会增大,达到一定程度,LED就坏了,所以需要恒流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驱动的都是一类LED的,不用质疑自己,嘿嘿

网友E:
平时IO驱动的LED应该也算是恒流驱动吧

网友F:
我想说,IO驱动是不是得加三极管啊,是直接驱动吗?

网友G:
LED控制一般会控制电流的,可以调节亮度之类的

网友H:
平时的LED被IO驱动的话,估计就是通用的恒压驱动,电压输入不变

网友I:
给我的感觉就是,LED驱动是对LED的一种保护

网友J:
差别就是一个恒流,一个恒压,一个能保证LED寿命长久,另一个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