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1-09-26):
(无正文)

网友A:
说的还是不够清楚啊,赋值为0x12的16进制数,存到数组里面存12,那这个12是十进制整数?还是ASC码的12字符?
如果是转成ASC码的字符的话,可以考虑使用sprintf这个函数。

楼主:
我好想会一点了
就是取高四位作为十位,低四位作为各位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