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移植SEGGER RTT

楼主(2021-09-26):
HC32F460 移植SEGGER RTT一直没有输出
有谁使用过,或者移植成功的
已在130和136系列移植成功使用
使用步骤和方式应该没有问题

@lavion :你是对的 已经可以显示
@lavion :明天我试试看
也被坑过2天, 最后 搞定了. 很明确的告诉你, 问题 出在 华大给的Jlink 补丁里面. 细节一塌糊涂,里面的ram起始地址写错了. 导致 Rtt上位机 在下位机的RAM地址里面 找不到下位机的RTT信息

网友A:
调用初始函数SEGGER_RTT_Init();

网友B:
这个单步调试试试看。

网友C:
用的J-Link?

网友D:
看看这个教程https://zhuanlan.zhihu.com/p/113097700

网友E:
HC32F460 串口不够用吗

网友F:
SEGGER RTT是替代串口的吧

网友G:
占用调试口了?

网友H: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I:
SEGGER RTT只支持j-link吧

网友J:
HC32F460性能怎么样

网友K:
还没有用segger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初始函数SEGGER_RTT_Init();

有调用

楼主:
密集数据输出需要  串口 太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SEGGER RTT只支持j-link吧

有其他工具支持  安富莱的H7-TOOL

网友L:
没有移植成功,可以参考某T的教程。

网友M:
SEGGER RTT还是挺方便的,可以省一个串口,移植好了,有没有输出要看使用的版本工具是否匹配。

网友N:
我能弱弱的问一句,你们要移植的这是个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