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26):
   做了 2个板子 一个主控板 一个从板,距离不太远 主控板和从板距离最远16米,最近的时候1米, 用普通4芯线连接,主控板通过485接口发送命令给从板,从板执行命令,从板和主板仅通信的情况下从板的功耗约50ma-60ma,因为距离并不远,电源和通信都没有隔离, 今天自己接线的时候不小心,从板端口的GND线断线了,也就是地线没有接,24v+  A  B都接的好的,居然发现从板mcu正常工作了,经过实际测试发现电流是经过485A 或者485B流过来的,因为只拔掉485A线从板依然工作,只拔掉485B从板也依然工作,只有A B一起拔掉从板才不工作,但是这个从板485芯片后来就坏了(表面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 即使正常接上线之后也无法通信了(不确定损坏一定是因为GND断线引起的只是怀疑和这个有关),请教下大牛具体分析下这个问题的原因另外如何防止这种问题呢?

网友A:
许多器件引脚都会有嵌位二极管,接到VCC\GND,当电源接入VCC与IO时,IO内的嵌位二极管会起作用,电流流过电源正极->VCC->GND->引脚嵌位二极管\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多器件引脚都会有嵌位二极管,接到VCC\GND,当电源接入VCC与IO时,IO内的嵌位二极管会起作用,电流流过电源正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确实如你所述, 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吗?  另外我在尝试找找这个485芯片损坏是否和这个原因有关,请教下您怎么看485芯片损坏的问题呢?

网友B:
地线断没法,断什么都别断地线。要不就上隔离型DC-DC就没事了。

网友C:
在AB线上都加上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确实如你所述, 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吗?  另外我在尝试找找这个485芯片损坏 ...

四种方案,考虑一下:
1.485芯片AB引脚加肖特基二极管作嵌位,输出接口P2两个脚分别串个电阻,作为限流.
2.从接口上想办法,比如像USB接口那样,电源脚长一些,插入时会先接通电源再接通信号.
3.像oufuqiang所说,24V供电输入经隔离DCDC后接到板子,485信号线就与电源隔离开了.
4.将485单独隔离一下,比如加DCDC和光耦,或采用ADM2582这种芯片,此方案改动较大,增加成本较多.

建议先试下方案1,然后试下方案3.

还要注意,隔离供电后,AB线一般要有一个上拉一个下拉,这芯片我也不了解,不知内部是否有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