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用平行线(非双绞线)可以稳定通信吗?5米线长,9600bps

楼主(2021-09-26):
正在做一个野外的环境监测项目,通信终端和数据采集终端通过485通信。电源和485信号线共用一根电缆。想咨询一下:

1. 5米的通信距离,RS485用平行线,不是双绞线,9600bps的波特率,通信会有干扰吗?这样可行不?不是非常频繁通信,半个小时通信一次。
2. RS485和供电电源线共用一根护套电缆线(里面有多根平行线),电源线会对挨在一起的485信号造成干扰吗?电源供电是12V,最大电流是1.8A。

谢谢!

网友A:

按你说的这个距离和通信速率,平行线没问题,如果电源线上的电流不是剧烈变化的,电源线的干扰应该不会造成问题
      下载视频

网友B:
担心干扰,就用光纤呗!
光纤(柔软)可以跟电源一起布线

网友C:
电源负载没突变,周边没有大功率设备就问题不大

网友D:
野路子都是这样施工的,放心大胆的布线吧。

网友E(2021-11-01):
9600-Baud,距离3km没问题。大功率水电厂搞过。

网友F:
将485线路与电源线路一起走线,这样是不合理的,电源线会产生干扰,导致485通信不稳定。

网友G(2022-01-08):

首先需要两端光电隔离驱动其次需要专用或定制电缆。搜索
复制

我们用过天津进口DELTA的电缆,型号忘了,但应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还需要供电,可采用4芯的,2+2,分别双绞双屏蔽。
另外485有专门的(例如RPOFIBUS接口用的,型号忘了封装是一样的)驱动芯片,5km还能保证9600的速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