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外加ADC基准?

楼主(2021-09-26):
不是很多芯片自己就有ADC基准么?
为什么有些人还用外部基准

我用万用表量,差不多啊,示波器量纹波也没有大差别

网友A:
有些人要求精度更高,根据需要而定了。

网友B:
看个人需要了。

网友B:
我认为内部基准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用,特别是一些不是为了获取电压参数的,而是间接的测电阻变化的,根本与参考电压无关了。

网友C:
要看你的输入范围及期望得到的结果,

如8 bit adc, ADC vref 是2.5v,adc in是0-2.5v则取样可得0x0-0xff , 1 lsb为 9mV
ADCv ref 是 5v,adc in是0-2.5v则取样可得0x0-0x7f, 1lsb 为19mV

得到的结果会依据ADC vref决定解析度及输入的范围

网友D:
差别在温漂和时漂,你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就出鬼了,好的基准源温度系数都是PPM级别的,当然价格也相当可观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我也是觉得外部基准的话,可能精度好一点,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没发现大的区别,
现在的产品,高低温也不做,只是常温测试~~~所以,很多时候,靠的是猜

网友E:
ADC基准不准啊

网友F:
怕信号有波动。

网友G:
提高ADC采样的精度

网友H:
也不外加基准芯片的。

网友I:
就怕电源电压波动了。

网友J:
ADC基准用的VCC吗

网友K:
示波器量纹波测量不出来。

网友L:
怕信号的瞬间波动。

网友M:
电源的电压有波动。

网友N:
外加ADC基准稳定信号。

楼主:
要求不高用内部,要求高的话,外加基准,以后就这么弄吧。

网友O:
一个是看精度,一个是看个人的需要吧。

网友P:
信号电压都是选择外加adc基准的原因吧

网友Q:
我用外部基准的原因是,给方案评审 一个选型的说法,给客户一个说法。
实际用起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但用内部的话,会有一群人问你为什么?能不能保证?等等一大推问题

网友R:
基准比较稳定

网友S:
有利于提高采集精度

网友T:
有些外部基准精度高和温飘小,不是高精度要求用不上,楼主没做过高精度要求的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些外部基准精度高和温飘小,不是高精度要求用不上,楼主没做过高精度要求的项目吧 ...

每次系统设计都说是要求高,
实际感觉没有那么高精度的要求。

总的来说,应该是是想需求不是很明确,选型宁高勿低,设计冗余

网友U:
外部ADC精度和稳定性更高

网友V:
外部参考源精度高,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