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串口的配置一般有几种形式

楼主(2021-09-26):
发送:
我一般是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一般是按照协议,直接就发出去了,这个简单
接收:
一般是开接收中断,有数据进来就存到数组,然后看是否满足通信协议。

是不是我这样用,太低级了?有没有更便捷的方式?

网友A:
我目前最喜欢的方案是接收中断、接收超时中断、发送中断都开起来。
接收中断负责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到缓存数组
接收超时中断负责判断是否接收完成,接收完成了给接收完成标记
在另外的定时循环函数里面检查接收完成标记,然后解析协议
协议解析完以后按协议发送数据,开发送中断,每进一次中断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直到发完。

网友B:
你这边是用哪颗芯片?具体可以参靠用户手册的串口章节。一般为提高效率,可以结合DMA使用。

网友C: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保存到数组不行吗

网友E:
使用dma啊

网友F:
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呢

网友G:
串口配置中断

网友H:
可以使用DMA传输数据

网友I:
参考一下ringbuff

网友J:
没有了,基本都是中断代码

网友K:
开接收中断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L:
更便捷的方式?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边是用哪颗芯片?具体可以参靠用户手册的串口章节。一般为提高效率,可以结合DMA使用。 ...

dma没用过,最近确实想做DMA的尝试~~
产品用的串口比较多,收发想弄成统一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dma没用过,最近确实想做DMA的尝试~~
产品用的串口比较多,收发想弄成统一的形式~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zZ8MzE2MzA0OA%3D%3D  这是HK32F103的UART+DMA例程,供参考。

网友M(2021-11-12):
通信方式一共就这么几种,全双工,半双工,单工

网友N:
满足通信协议?

网友O:
好用就行了

网友P:
满足应用就好,提高效率的话,可以考虑dma

网友Q:
把DMA用起来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