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GD Link Programmer CLI工具怎么使用

楼主(2021-09-26):
GD32提供了GD Link Programmer的CLI工具:GD_Link_CLI.exe
怎么使用它的命令行参数,实现一条命令就能完成下载运行呢?(直接运行命令行然后使用loadbin可以下载,然后输入r复位运行,但是这需要多个步骤)

请教用过这个工具的大神给与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似乎不支持,必须进入终端以后用loadbin下载。
命令行下载可以考虑使用pyOCD,比GDLink Programmer用起来方便一些。

谢谢解答!以为官方工具会靠谱点的,竟然不支持...

网友B:
GD_Link_CLI.exe -commandfile xxx.txt
具体的命令写到tx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_Link_CLI.exe -commandfile xxx.txt
具体的命令写到txt里

谢谢,不过没有成功,改成pyocd下载可以。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下他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