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硅片本身有升级过?

楼主(2021-09-27):
记得最开始HC32F460手册是180Mhz 现在新版本手册写的是200Mhz, 是不是华大的硅片重新流片了? 如果是,通过什么寄存器可以查询芯片的版本?

网友A:
其实一直都可以200MHz,只是手册上写了168MHz,后来就开放出来了。
200M的时钟设置与168M不一样,需要参考最新的驱动库样例的时钟初始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