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对于电磁阀的控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9-27):
控制起来很简单,就是IO的控制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io-光耦隔离-mos驱动-电磁阀

但是,有的时候,电磁阀开关时,会影响ADC,adC
采集出现跳动。

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处理方式?

网友A:
可能要考虑下开关的过程影响
比如加续流和滤波

网友B:
对于这种adc跳动,我觉得还是做好电源处理,另一个软件削峰,浅见共勉

网友C:
电源一定要做的干净一些,不然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D(2021-11-09):
电磁阀是不是有线圈?切阀的时候,看看要怎么处理,最好硬件吸波

网友E:
你的ADC采集点在哪儿?

网友F:
这点儿抖动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G:
你试试在电磁阀加个二极管并联,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H:
电磁阀开关时,会瞬间拉低电源电压的,所以会出现影响ADC,adC采集,出现跳动

网友I:
有抖动出现的话,多采集几次,去掉不合格数据取平均数

网友J:
电磁阀建议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