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是不是车规级,电机控制的芯片有何不同?

楼主(2021-09-27):
是不是抗干扰的能力,
稳定性之类的比较好?

网友A:
车规级相对于工业级,在稳定性,失效率,工作温度等上面有一定的优势。车规级会对芯片级的一些测试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可以是可靠性是更好,更稳定。

网友B:
更安全更可靠更稳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规级相对于工业级,在稳定性,失效率,工作温度等上面有一定的优势。车规级会对芯片级的一些测试有特别的 ...

恩,是不是温度范围也会更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不是温度范围也会更宽`

我们家的是的。KF32A比KF32F的工作温度范围更宽。
但是这个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家的芯片,这个取决于芯片定义,因为车规AECQ100有不同的温度等级,芯片厂家标称多少温度等级,只要他能过这个等级的测试,那也是属于车规的。

网友C:
车规级的要求比工业级还要更严格

网友D:
车规级的抗干扰性能要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