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功放,没有dac,可以用pwm或者io播放音频吗

楼主(2021-09-27):
如果可以的话,程序应该怎么写?
什么软件可以将音频文件转换为16进制?

网友A:
随便找个软件把你的音频转成WAV格式,一般选择单声道8位,采样频率按你的设备能承受的选。二进制编辑器打开WAV文件在头几行找“data”字样,表示后面是数据区,紧跟data字符后面的四字节是数据长度,再往后就是音频数据了,直接用这些数据按采样频率往DAC或PWM里送就能出声音了。注意当用PWM时采样频率至少选8K,因为PWM输出本身会有很大的PWM周期成分,需要做低通滤波,采样频率过低音质就过于发闷了。

网友B:
可不可以MIDI的?以前特斯拉线圈播放音乐就是PWM播放MIDI

楼主(2021-12-29):
还在等回答

网友C:
可以的,比如用HT82V742,如下面链接:
https://www.holtek.com.cn/documents/10179/116740/an0512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比如用HT82V742,如下面链接:
https://www.holtek.com.cn/documents/10179/116740/an0512s.pdf ...

不行,没看懂

网友D:
看一下杜洋的SPEAKER 32语音盒子 http://doyoung.net/DY/articles/SPEAKER32/

网友E:
这个很多成熟方案了啊

网友C:
用合泰32-bit MCU,HT32 + HT82V742 可以用PWM来播放语音,使用一个开发套件,把音源放进去转一下 就可以用了,很方便
https://www.holtek.com.cn/development-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