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AR中使用官方例程报__stdout 和 __stdin was declared 问题

楼主(2021-09-27):
AD, IAR, COM, ev, sd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out"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in"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编绎器IAR V8.30.1,在使用新唐NM1200官方例程时,产生上述报错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23-10-25):
说明变量的声明没对

网友B:
是不是没定义啊?

网友C:
这你用的是库函数么?是例程么?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找个他家例程看,然后对比看看是不是没定义

网友E:
确保你在代码中正确引入了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F:
__stdout 是由某个库定义的,你需要包含该库的头文件

网友G:
检查你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H:
有时候,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编译器无法找到所需的定义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外部库或第三方代码,确保你已经按照相关文档或说明进行了正确的配置和引入

网友J:
可能是你没包含这个库或者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