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的网口在接收MAC为 01-0E-CF-00-00-00时,常插入VLAN标签

楼主(2021-09-27):
NUC980的网口在接收MAC为 01-0E-CF-00-00-00时,常插入VLAN标签,让数据很不好处理,通过交换机抓包,电脑接收的数据是没有VLAN标签的,但是NUC980收到的是有VLAN标签 0x81000000,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2023-10-24):
过滤一下?估计能行吧

网友B:
这种插入VLAN标签,这个标签是啥格式吗?

网友C: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程序滤波掉呢?

网友D:
没遇到过,可能是必须有的吧,所以你可能需要自己过滤一下

网友E:
可能NUC980就必须会收到这个标签呗,也没办法啊

网友F:
你直接通过程序屏蔽呗,比如1234vlan标签5678,你过滤掉vlan就好了

网友G:
直接截取自己需要的数据就好,管vlan干啥

网友H:
这个会影响你程序正常运行和数据交互么?

网友I:
直接看看如何关闭vlan就好了,简单可靠

网友J:
应该这个标签可以通过配置直接去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