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AR中使用官方例程报__stdout 和 __stdin was declared 问题

楼主(2021-09-27):
IAR, COM, ev, sd, TE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out"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in"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编绎器IAR V8.30.1,在使用新唐NM1200官方例程时,产生上述报错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22-02-21):
//#if!(defined(ICCARM (VER >= 6010000))

struct FILE l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endif
请屏蔽这两行代码

网友B:
可以参考https://devzone.nordicsemi.com/f/nordic-q-a/21960/iar-8-11---issue-when-compiling-ble_app_uart-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