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有没有能够替代STM32F407的

楼主(2021-09-27):
最好是能引脚兼容,
另外有没有可以查询型号替代的说明表之类的文档

网友A:
可能够呛~

网友B:
这个型号有点悬

网友C(2021-10-29):
mm都是m3,当前主频最大120Hz,所以没有直接能对上的,能不能替代只能自己评估了。

网友D:
这个替代不了,主要还是看你什么功能。

网友E(2021-12-27):
这个我倒是没注意过,不过替换STM32F1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F:
F4的灵动好像没有可以完全替代的吧

网友G:
我在官网找了一下MM32性能型的MCU,好像是没有能够完全替代F407的

网友H:
官网有选型表,你可以瞅瞅

网友I:
咨询一下灵动的代理商呗,他们型号比较全面

楼主:
主要是不想改板子,看来偷懒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