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的BOOTLOADER源码在那里可以看到?

楼主(2021-09-27):
GD32F103的BOOTLOADER源码在那里可以看到?如果使用RS485接口,可以实现BOOTLOADER功能么?

网友A:
BootLoader与485没有必然的联系,固件传输介质可以是485、232、usb、无线。BootLoader做固件解析和拷贝功能

网友B:
应该叫IAP?ISP?到底算哪一个?

楼主(2022-01-06):
tyw
去油香收资料

楼主:
GD32的BOOTLOADER的源码不公开,但命令接口是公开的,必须要UART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