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圣有连接显示屏的例程么?

楼主(2021-09-27):
5寸,或者7寸的

网友A:
这个驱动哪个芯片的?

网友B:
显示器是哪个

网友C:
没有这样的接口的。

网友D:
自己根据驱动芯片编写一个就行。

网友E:
大屏幕的刷新速度也不行吧

网友F:
芯圣有类似的芯片吗

网友G:
电脑显示屏吗?

网友H:
没有类似的外设驱动程序

网友I:
需要自己来写这个程序的。

网友J:
连接显示屏?

网友K:
什么显示屏?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L:
多大的显示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