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基于mounrive studio 创建rt-thread nano工程

楼主(2021-09-27):
升级mounrive studio ide至V1.51版本里面已经就可以直接创建rt-thread nono 工程了,直接编译下载程序。就可以实现串口的日志输出,shell,led闪烁功能。串口连续收到上位机的串口信息不稳定,数据会出错,待解决。手动一个一个字节输入没有问题,附上工程文件。

RT-Thread LED.7z.rar

网友A:
rt-thread  其他的支持吗?

网友B:
这个是一键生成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C:
rt-thread nano吧

网友D:
自己移植就容易错误了。

网友E:
可以移植完整的rt-thread吗?

网友:
串口有问题吗?

网友F:
rt-thread studio支持吗?

网友G:
没有看到在哪配置的串口呢

网友H:
shell功能也集成了吗

网友I:
这个演示是micropyth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rt-thread studio支持吗?

还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shell功能也集成了吗

集成了

网友J:
那就没啥作用了!意义何在?

网友K(2021-11-04):
rt-thread studio支持了吗

网友L:
这个可以自己移植程序吗

网友M:
rt-thread nano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N:
好像还有一个freertos呢

网友O:
V1.51版本是最新版本了吗

网友P:
mounrive studio ide可以直接升级的。

网友Q:
移植shell功能了吗

网友R:
串口不稳定吗?

网友S:
申请一个板子试试这个系统怎么样

网友T:
rt-thread nano占用多大flash呢?

网友:
rt-thread studio支持 这个芯片吗

网友U:
shell需要自己移植吗?

网友V:
串口信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W:
mounrive studio ide还是比较高端了的。

网友X:
能不能支持keil开发呢?

网友Y:
RISC-V MCU确实不错。

网友Z:
兼容stm32的芯片吗

网友AA:
V1.51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AB:
这个是自己的编译器吗?

网友AC(2022-05-28):
mounrive studio 建立这个系统很简单。

网友V:
rt-thread  nano是哪个模板的?

网友AD:
这个可以直接生产代码的。

网友AE:
mounrive studio怎么样?

网友P:
rt-thread 怎样搭建gui

网友AF:
rt-thread 怎么添加组件

网友AG:
rt-thread系统如何调用动态库

网友AH:
怎么将i2c设备驱动添加到rt-thread中

网友AI:
如何在rt-thread上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AJ:
mounrive studio不是自带工程模板吗

网友AK(2022-07-05):
创建rt-thread  nano工程很简单。

网友AL:
MRS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M:
rt-thread studio可以使用。

网友AM:
mounrive studio ide自带的。

网友Q:
rt-thread finsh有这个移植的代码吗

网友Z(2022-08-17):
rt-thread  nano可以移植使用

网友AN:
mounrive studio好用吗

网友AO:
mounrive studio自带rt-thread  nano工程文件。

网友AP:
rt-thread  nano需要自己移植的吗

网友AG:
工程文件可以直接使用 。

网友AE:
mounrive studio 自带代码

网友AQ:
rt-thread 怎么确定线程栈大小

网友AR:
rtthread如何自建标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