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代问---如何看IGBT I/U曲线给出的电压

楼主(2021-09-27):
IGBT的I/U曲线,如下图,如何确定给出的电压是芯片级的压降还是模块级的压降?这个问题没有关注过,请坛友指教一下。

网友A:
igbt是由mos+三极管合并的“特殊达林顿”,其输出电流跟三极管一样。
mos管的输出特性用个rdson来表达。igbt由于输出是个三极管,用rdson不太好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是由mos+三极管合并的“特殊达林顿”,其输出电流跟三极管一样。
mos管的输出特性用个rdson来表达。igb ...

好的,谢谢赐教,我吸收理解一下。

网友B:
看你的截图应该是IFX的IGBT
附件有详细的解释,英文的。

在**的最开始就说明了:2 introdu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截图应该是IFX的IGBT
附件有详细的解释,英文的。

谢谢坛友的支持,找个翻译软件了解一下。

网友B:
https://www.ixys.com/Documents/AppNotes/IXYS_IGBT_Basic_I.pdf

这个感觉比IFX的写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ixys.com/Documents/AppNotes/IXYS_IGBT_Basic_I.pd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