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20V输入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21-09-27):
设计的控制器需电源:
输入:        AC20V 20W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用端子引出
输出:        DC5.0V 1.5A 主稳压输出                7.5W
                DC24V 0.2A  与DC5.0V共地                4.8W
                DC5V 0.2A 独立电源                        1.0W
                共计                                                13.3W
那位大咖能给出电路和参数,有酬谢。

网友A:
反激搞定

网友B:
需要做隔离?
AC20输入 这个不做隔离整流后 2个DCDC搞定 一颗输出24V 一颗输出5V
至于那颗1W的 搞个0505就可以了

网友C:
20V AC整流滤波后要输出24V DC,估计得用升降压电路了,用一个BOOST升压IC+2个电感完成。
一个5V输出的BUCK电路,电感多绕一个线圈,输出隔离的5V,我常用此法。

楼主:
我对电源不是太懂,查电源管理芯片,都是高压的,最低85V,找不到合适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做隔离?
AC20输入 这个不做隔离整流后 2个DCDC搞定 一颗输出24V 一颗输出5V
至于那颗1W的 搞个0505就 ...

不隔离干扰大,要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电源不是太懂,查电源管理芯片,都是高压的,最低85V,找不到合适的芯片。 ...

外置MOS的控制器都可以,34063,3843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