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2.5 mm厚PCB 如何焊接 1.25插件插座?

楼主(2021-09-28):
各位能人, PCB的厚度是2.5mm  , 要加一个1.25间距的插件插座,  1.25插针的针脚长度是2.3mm。 现在的问题是插座的针脚露不出PCB面, 会造成大量的上锡不足,虚焊现象。
因受结构原因,PCB板的厚度不能变,  也不能用贴片的座子, 这种情况下前辈们还有什么很巧妙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A:
焊盘孔做椭圆 加大
焊锡会流进去的

网友A:
既然能用插件插座,为啥不能用贴片的?
不理解

网友B:
大家做板可以找猎板PCB,全系产品使用建滔A级板材,最快24小时出货,出货满足IPC II级标准,还有指定压合 内层阻抗 树脂塞孔等多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