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外部时钟异常常见原因

楼主(2021-09-28):
运行程序通常用到外部高速时钟做系统时钟源,有时候在调试中会遇到系统时钟异常导致程序停止运
行,以下列出几点可能的原因:
1) 外部晶振未加反馈电阻,导致外部无稳定时钟输入;
2) 外部晶振范围 8~24MHz;
3) 晶振与芯片引脚间断路;
4) 晶振质量问题导致,不正常起振;
5) 芯片系统时钟配置过程错误等等.

网友A:
总结的好

网友B:
我遇到的,一般是虚焊

网友C:
晶体虚焊,或者电容焊错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