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 读取的数据浮动较大

楼主(2021-09-28):
1) ADC 的参考电源尽量干净,尽量远离或隔离嘈杂的环境;
2) 在满足实际应用的情况下尽量加大 ADC 分频,即减小 ADC 输入时钟,ADC 时钟最大应不超过
15MHz;
3) 缓慢变化的信号可以并入合适电容滤去高频,信号强度较弱时应使用运放或其
4) 它器件放大信号强度.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adc干扰的,一般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优秀,借鉴一下

网友C:
先测一下你的输入信号的稳定性是不是很好的

网友D:
看看电源的纹波的大小

网友E:
ADC的参考电压的纹波

网友F:
原因很多,电源的波动,外部的干扰都有可能

网友G:
可采用软件滤波减少波动。

网友H:
要加RC进行滤波

网友I:
模拟通道的地和电源进行隔离

网友J:
考虑硬件滤波

网友K:
怀疑是VREF不稳定。

网友L:
需要加入滤波算法

网友M:
电源质量,前段电路处理

网友N(2021-11-03):
进行硬件滤波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O:
加了一个电容

网友P:
可采用软件滤波减少波动

网友Q:
参考电压那的电容你用一个100uF和一个104的

网友R:
基准电压使用TL431

网友S:
中值滤波,递推平均滤波等,数值会稳定很多

网友T:
做移动平均值

网友U:
电源换成稳定电源

网友V:
是不是电平有跳动的不稳定

网友W:
模拟输入有干扰脉冲存在

网友Q:
并联电容

网友P:
应该考虑硬件滤波

网友O:
ADC的参考电压要用TL431来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N:
电源的波动

网友U:
输入接口抗干扰性不好

网友T:
采集多个数据取平均值

网友S:
ADC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

网友R:
要加入滤波算法

网友W:
AD采样时间太短

网友V:
输入是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