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o独立按键一般如何处理?

楼主(2021-09-28):
是采用中断的形式处理
还是读取IO状态?

哪种处理方式比较合理,不会出现按下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A:
采用中断响应更快,记得设计电路时加滤波电容

网友B(2021-12-28):
中断+去抖动处理

网友C:
一般查询法和中断法,查询法耗CPU资源,如果程序本身较简单时效不高,可以采用此方法。如果对时效要求比较高,就用中断法。

网友D:
一般情况,我是选择用读取IO状态来做的

网友E:
看你需求,可以用中断的方式,但是要做好按键的误触发处理

网友F:
都可以的,看你程序逻辑

网友G:
可以定时+读取IO状态

网友H: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要看你程序思维逻辑

网友I:
如果对按键的实时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中断的方式进行处理

网友J:
建议用中断吧,中断稳定可靠

网友K:
用哪种都是可以的,不会出现没有反应的时候

网友L:
我都是用定时和读取IO的方式相结合进行按键交互的

网友M:
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中断的方式,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一些

网友N:
单个独立按键可以考虑用中断的方式,要是组合按键的话可能需要读取IO状态的

网友O:
用那种完全都可以,但是如果程序简单,而且外设较少,可以考虑用中断

网友D:
中断的话,建议少用,容易冲突导致响应有问题

网友P:
可以使用中断处理的方式,因为你要求的是IO独立按键处理

网友Q:
可以直接读取IO状态,你程序如果不复杂的话

网友R:
用那种方式考虑两点,一种是你擅长那种,第二是项目复杂难度

网友S:
比较喜欢用外部中断,这样不用定时考虑按键状态什么的

网友T:
都可以的,不过单个按键能用外部中断就用外部中断吧

网友U:
当然是用外部中断的方式比较合理啦

网友V:
没有响应的话,可能是程序冲突了,处理一下就好了,这个跟用那种方式没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