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USB 枚举不通过或枚举后数据收发异常处理

楼主(2021-09-28):
1) USB 配置不正确,端点中断或 USB 相关中断未使能,表现为进不了相关中断; 2) USB 函数响应不正确,表现为数据收发错误;
3) USB 函数响应不完全,表现为特定数据未发送(host 显示枚举完成时类描述符可能未传完;
4) USB 响应时序乱,表现为不符合 USB 四大传输过程;
5) 未清 USB 中断,表现为程序不出中断;
6) 数据过程出错可能为逻辑判断出错,大部分原因同枚举阶段.

网友A:
总结的好

网友B:
记下了,USB用的磕磕绊绊

网友C:
这下思路就清晰多了

网友D(2021-10-28):
收发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看明白,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E:
这个知识贴确实不错的,很棒的,在哪里?

网友F(2021-12-27):
枚举不通过也有可能是硬件设计有关系的

网友G:
枚举是个基础吧,得让硬件识别到有USB接入才行

网友H:
之前我遇到过一次,枚举电阻焊错了,导致设备不识别

网友I:
楼主总结的是软件配置原因,还有就是D+D-这两条数据线上的匹配电阻也要选择对,不然枚举成功,数据却收不到的

网友J:
USB的时序这块好像默认库就行吧

网友K:
逻辑错误好像会导致收发异常

网友L:
USB配置不正确,比如power配置错了,属实会导致枚举失败

网友M:
中断这块我都是默认用库的

网友N:
其实配置用默认配置,用官方的库,流程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O:
个人建议,USB的时序建议不要乱改,容易出现很大的疑难杂症

网友P:
总之要用默认的,不要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