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CAN 收发不正常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1-09-28):
1) 波特率不匹配,CAN 通讯要求双方具有同样的波特率设置,否则表现为收发数据失败;
2) 配置不正确,表现为相关标志位不能正常置位;
3) CAN 过滤器设置不正确,表现为发送正常接收异常;
4) 硬件连接异常,表现为 CAN_H 或 CAN_L 上无信号;
5) 数据溢出,表现为发送数据正常,接收数据异常;
6) 工作模式设置不正确等.

网友A:
楼主总结的相当有借鉴意义

网友B:
提供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C:
总结详细

网友D(2022-03-02):
好像答案都被你说出来了

网友E:
一般收发不正常还有可能是线材不好导致的

网友F:
这个得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吧,一般都是先看硬件,然后再看软件

网友G:
可能是程序搞错了,也会出现收发不正常的

网友H:
可以看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买了劣质芯片也有可能时好时坏

网友I:
Can不怎么用,不过它好像跟485也差不多吧

网友J:
这种可以看看程序逻辑,是否有中断抢占等

网友K:
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收发不正常的,比如硬件虚连也有可能

网友L:
CAN就比较高级,不太好搞

网友M:
有可能速率过快也会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丢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