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屏

楼主(2021-09-28):
一直以来,对屏幕有些畏惧
就是不太能选择合适的屏幕

串口屏吧,开发容易,但是如果前期规划不好,返工的话,比较麻烦。
一些i2c spi的屏吧,显示的内容有限
自己写屏的驱动,又不太确认选用的mcu能不能适配。

各位大神,你们是如何选屏幕的

网友A:
看你想做啥了,屏幕选择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串口屏吧

网友C:
长期产品的话,要选个那种RGB的屏吧,虽然麻烦,但是长期维护的话,简单
短期的话,串口屏,开发快

网友D:
建议还是选RGB屏,或是开个模做段码屏(成本低),时间充足的话自己写驱动,前期辛苦点。后期换屏换供应商灵活方便不容易被卡脖子!如果选串口屏,就基本被那一家的串口屏绑定了(串口屏不同家的指令不通用),很被动的,经常缺货,涨价,交期长等问题!因为我就是还在这种坑里还没有跳出来!

网友E(2021-12-07):
选择适合自己的屏幕呗,看应用场景

网友F:
这个选屏幕正常来说就看MCU支持啥,如果支持SPI这种 就优先选择SPI接口的

网友G:
看显示内容,如果总刷图,需要选择并口屏

网友H:
我觉得选屏这事儿可以交给屏厂家,让他们给你推荐

网友I:
这个没啥建议,看钱包和实际需求

网友J:
选择自己擅长用的呗,这个没啥说的

网友K:
可以看看单片机的接口,如果IO不足就只能用串口屏了

网友L:
串口屏除了贵,开发受限制,其他挺好的

网友M:
这个一般都是SPI的TFT屏幕,好驱动还省IO

网友N:
用点儿简单的呗,比如串口屏,方便开发

网友O:
可看看应用场景,如果大屏幕可能需要RGB/MIPI的

网友P:
看你能力啦,习惯用那种就偏向于哪种呗

网友Q:
我觉得自己写驱动也挺简单的,毕竟都有现成的模板

网友R:
我一般就选择SPI的,省IO口,驱动都现成的,直接套用

网友S:
其实尽量不选择并口屏,因为占用IO口太多了

网友T: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屏厂家推荐,然后给我们提供驱动

网友U:
不用畏惧,该来的总会来的,就正常选择大家常用的就行

网友V:
SPI的话,比较简单,驱动很多都能搞到,都不用自己写

网友W:
一般都是选择TFT的 便宜接口也比较固定

网友X:
看需求吧,需求大屏就RGB,小屏就SPI的

网友Y:
关键还是看的GUI界面复杂不,如果简单,用串口屏肯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