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PI 主机通信不正常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1-09-28):
1) 配置不正确,表现为无时钟输出;
2) 模式配置不正确,表现为采样点与预期不一致(SPI_CCTL bit0 = 0 为第二个时钟沿采样);
3) 速度配置过快,表现为波形异常;
4) 数据位数配置与 device 不一致,表现为 CLK 个数不对.
5) CS 信号不正确,表现为 CS 信号与 device 时序不对应;

楼主:
特别是第三条,在这里吃亏的多,速度不止受从设备影响,另外还受主从设备之间的线长影响,本来断线这个速度可以,但是线延长后,就得降速

网友A:
今天学习了很多

网友B:
想使用16M以上的通信速率,pcb走线都要讲究了

网友C(2021-11-16):
模式不对遇到过,就是来回换呗,总有一个模式适合你
哈哈哈~~~

网友A:
都是血淋淋的经验总结啊

网友D:
通讯线太长也会导致通讯不正常

网友E:
如果附近有干扰,有可能通讯不稳定呢

网友F: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都得实际测试才能知道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是干货 真不错

网友H:
其实配置不对应该是大多数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I:
还有就是连接线不好,这个也是个问题

网友J:
我也遇到过SPI通讯异常的问题了,好难过

网友K:
SPI不稳定的原因太多了,外部有干扰都会导致数据不对

网友L:
主要还得心细,不然配置错了挺难找的

网友M:
楼主分析的挺好的,很有帮助

网友N:
如果时钟配置不对 好像也不行

网友O:
还有 最好有个逻辑分析仪,抓SPI信号方便调试 这个很不错

网友P:
速度过快属实不行,之前遇到过,就是设备不响应

网友Q:
之前遇到过用硬件SPI的配置不对,找了一天才找到答案

网友R:
用模拟SPI比较好用,哈哈哈

网友S:
有些时候线延长太多了,导致信号波形很不好,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T:
以前遇到过一个事情,就是硬件SPI怎么驱动都不好使,最后发现,NSS也要用到,这个可能就是楼主说的配置不正确吧

网友U:
SPI还是比较简单的,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V:
这个分享挺好的,能躲避很多的坑

网友W:
如果使用软件模拟SPI就没这么多问题,但是时序控制不好,反正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