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有没有专门讲系统时钟的资料

楼主(2021-09-28):
想系统的了解下,系统时钟的配置,芯片的启动过程这一块

网友A:
有的,在用户手册,【复位和时钟控制(RCC)】可以看到系统时钟设置说明,芯片启动可以参考【2.4 启动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用户手册,【复位和时钟控制(RCC)】可以看到系统时钟设置说明,芯片启动可以参考【2.4 启动配置 ...

航顺的用户手册里面没这些东西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航顺的用户手册里面没这些东西哟。

有的啊 你是用哪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用户手册,【复位和时钟控制(RCC)】可以看到系统时钟设置说明,芯片启动可以参考【2.4 启动配置 ...

好的,我再看看
感谢

网友C:
可以看看航顺的用户手册,在结合下原子或者野火的ST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