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2c和i2s是一回事么?

楼主(2021-09-28):
i2c我知道
i2s最近经常看到,

两者区别大么?开始还以为是笔误

网友A:
完全两个东西,
这种网上随便就能搜到答案的问题……

网友B:
哈哈,不认真看真的会看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两个东西,
这种网上随便就能搜到答案的问题……

i2c一直在用,
i2s最近接触,针对音频芯片的,一般,还不太熟

网友C:
i2s是一种音频接口,在arm单片机一般和spi复用

网友D:
I2S主要用于音频接口

楼主:
恩恩,最近才接触下音频接口,还没搞明白,只是跟着例程跑
慢慢整理下通信过程~~~

网友E:
I2S是用在音频芯片通信接口的

网友F(2021-10-29):
I2S是语音输出的方式。

网友G:
一个是语音的输出,一个是数字的信号。能一样吗?不能混为一谈的。

网友H:
I2S是语音通讯协议专用接口

网友I:
这不是一回事儿的,I2S是音频传输总线

网友J:
不是一样的,I2C是串行总线,I2S是音频串行总线

网友K:
这个楼主如果想了解,可以百度一下 讲的很全

网友L:
不是一个东西的,I2S是音频总线

网友M:
正常I2S是传输音频的,I2C是传普通数据的

网友N:
I2S好像是集成电路内置的音频总线

网友O:
没用过I2S,不过知道I2S是音频总线

网友P:
还是I2C好用,一般情况我都习惯用它

网友Q:
正常来说 他俩都是总线,只是传输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R:
有点儿区别,但是它们都是总线,是一种标准

网友S:
I2S好像广泛应用于音响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等

网友T:
I2C好像是与I2C的设备进行通信,节省IO,通信速率比较高

网友U:
I2S广泛应用于各种多媒体系统的,和I2C不一样

网友V:
正常来说,他俩不是一个应用方向的

网友W:
I2S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儿定制的一种协议标准

网友X:
I2S主要是给音频传输使用的

网友Y:
I2C一般是传输数据,I2S是传输音频

网友Z:
I2C的控制方式比较简单,我挺喜欢使用的

网友AA:
I2S推出的目的是主要为用户节省了购买抵抗音频抖动的专业设备的费用

网友AB:
这俩都是通讯总线,都是飞利浦公司推出的,好像是应用方向不一样,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