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tp单片机也可以多次编程么?

楼主(2021-09-28):
看到这个,具体的内容看不到。
各位谁能多次编程,反正我玩不转。

网友A:
一次性可编程

网友B:
程序烧入单片机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

网友C:
就是一次性的芯片

网友D:
OTP是一次性写入的单片机

网友E:
OTP型单片机价格便宜

网友F:
目前主流单片机类型和厂商?

网友G:
单片机的OTP版本和MASK版本的成本能相差多少?

网友H:
OTP单片机有哪些工厂?

网友I:
如何进行OTP加密

网友J:
有没有办法重复编程呢

网友E:
只能烧一次,不是Flash

网友K:
OTP都是只能一次性编程

网友L:
OTP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M:
只能一次性烧写的

网友N:
OTP不能多次烧写吧

网友O:
其实还是一次性的。
没用到的空间,烧入器会不烧入会保留。软件提前做好跳转到空的上去再用。
假如1K 空间,第一次用了0.5K,那还有0.5K可以用,用完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