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指令_assign用法

楼主(2021-09-28):
一、引入语法的概念

 1、只有寄存器类型的信号才可以在always和initial 语句中进行赋值,类型定义通过reg语句实现。
  2、always 语句是一直重复执行,由敏感表(always 语句括号内的变量)中的变量触发。
  3、always 语句从0 时刻开始。
  4、在begin 和end 之间的语句是顺序执行,属于串行语句。

二、总结下几种assign用法:

1.作为信号量输出,通过寄存器连续赋值

output [3:0]oLED;

//internal signal

reg [3:0]sr_LED; //用独热码表示LED亮灯位置。

assign  oLED[3:0] = ~ sr_LED[3:0]; //向LED灯接口输出信号。

2.作为信号量输出,通过寄存器拼接数据位实现。

output [15: 0] oSI_DATA;

//internal signal

  reg [ 3: 0] s_HEX;

  reg [ 7: 0] s_SEGBINARY; // s_SEGBINARY[2] should be the DOT

  reg [ 3: 0] s_SEG_SEL;

assign oSI_DATA = {iLED_SEL,s_SEG_SEL,s_SEGBINARY};

3.作为信号量输出,通过判断条件,赋值给信号

output[ 1: 0] oSEG_STATE;

output        oCP_PLUSE;

wire s_CNTEQCYCLE;

parameter PARAM_7SEG_CYCLE = 32'd2500000;

reg [ 1: 0] sr_SEG_STATE;

reg [31: 0] sr_cnt;

reg         sr_cp_pluse;

assign oSEG_STATE = sr_SEG_STATE;

assign oCP_PLUSE = sr_cp_pluse;

assign s_CNTEQCYCLE = ( sr_cnt == PARAM_7SEG_CYCLE ) ? 1 : 0;

4.作为输出信号量,通过输入信号量赋值给输出,同样可以输入信号量和寄存器组合逻辑,赋值给输出信号量。
input        iCLK50M;
input        iCP_PULSE;
input[15:0]  iSI_DATA;
output       oSI;
output       oCP;
reg [ 3: 0] sr_cnt;
reg [15: 0] sr_si_data;
reg sr_cp;
reg sr_en;
assign oSI = sr_si_data[15];
assign oCP = sr_en & iCLK50M;

三、对比输出寄存器变量和信号量

下面是功能相同但写法不同的两段代码:

第一段A

module assign_test_a (
                       clk,
                       lhold,
                       lholda
);

input clk;
input lhold;
output lholda;

reg lholda;

always @(posedge clk)
if (lhold)
lholda<=lhold;
else
lholda<=0;

endmodule

第二段B
module assign_test_b (
                       clk,
                       lhold,
                       lholda
);
input clk;
input lhold;
output lholda;

reg lholda_r;
  always @(posedge clk)
  if (lhold)
     lholda_r<=lhold;
  else
     lholda_r<=0;

assign  lholda=lholda_r;
endmodule

两端代码生成的电路时一样的,没有区别,只是在应用上有区别。

楼主:
1. 从代码角度来看。 A是直接把内部reg信号做为输出,因此相对外部来说,外部信号引脚lholda没有选择的连接到reg输出信号。 这里其实暗含了用根导线直接把reg的输出与lholda连接起来。因此B代码就是把这个暗含的明显化。因此他们的RTL没有多大区别。
2. 从实用角度来说,这里的意义比较大。当内部有多个信号需要输出,可是输出引脚只有一个,那么这时就可以进行选择。如下:
assign  lholda= (条件)? (lholda_ra): lholda_rb;  可以嵌套使用。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也非常有用。
     Lholda 与 内部的reg输出lholda_ra, lholda_rb,…., 存在逻辑函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