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写代码,用汇编还是用C

楼主(2021-09-28):
我一直用的C,因为汇编写着太费劲
但是有人说汇编的效率高,
也不知道怎么体现的

大神们,用什么写?

网友A:
针对于8位机,如果追求处理速度和存放更改的代码,用汇编更有优势。
32位机,项目一般比较庞大,用C比较合适,易于维护,处理速度也能跟上。

网友B:
一楼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恩,原来从位数来决断!

网友C:
现在很少用汇编,因为应用程序越来越越复杂,用汇编要崩溃。

网友D:
现在一般底层对效率要求高的场合还会用汇编,其它大部分时候都是用C了。

网友E:
现在MCU的C代码应用程序越来越复杂,如果用汇编来写,估计会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