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reg、wire、always语法 转

楼主:
可综合文件放到design文件夹下,testbench文件放到sim文件夹下(文件夹名可自定义)
//ex_module.v
module ex_module(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7:0]  d,//声明模块的时候,输入一定是wire变量
                output  reg   [7:0]  q//声明模块的时候,输出可以是wire变量也可以是reg;reg变量必须在always块里面赋值
);//接口列表
//异步的D触发器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括号里面是敏感列表,可以包括电平触发或者沿触发
                                  //寄存器发生变化或翻转就是由CLK(让D触发器翻转)或CLR(复位端让寄存器清零)
        if(rst_n == 1'b0) //if后面的括号里是条件表,这里是组合逻辑。"=="声明一个比较器,"1"指的是1比特、"’"用来区分阿拉伯数字和进制,"b"代表的进制binary,“0”是一个比特的0
              q<=8'h00;            //10'b00000_00000  10'd10  10'hff,沿触发的逻辑里边一定都用<=非阻塞赋值。
        else
              q<=d;

同步
//always @(posedge sclk)//同步的时候sclk在上升沿的时候,检测到低电平;异步的时候,当rst_n出现下降沿的时候,寄存器复位
//        if(rst_n == 1'b0)
//              q<=8'h00;
//        else
//              q<=d;

endmodule
//ex_wire.v
module ex_wire(
    input  wire sel,
    input  wire a,
    input  wire b,
    output wire c
);//always 对reg赋值,assign语句(连续赋值)对wire赋值
//wire 变量一定用assign连续赋值语句赋值,而且必须是用阻塞赋值
assign c=(sel == 1'b1)?a:b;//(条件)?条件为1:条件为0
/*
            if(sel == 1'b1)
                c =a;
            else
              c =b;
*/
endmodule
//ex_cnt.v
module ex_cnt(
        input wire sclk,//模拟晶振产生时钟震荡
        input wire rst_n,//模拟外部复位电平testbench
      output wire [9:0] cnt
);
reg [9:0] cnt_r;//定义一个寄存器变量"r"代表reg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 1'b0)
                    cnt_r <= 10'd0;//"'d0"直接返回32位的0,截取低10位给cnt_r,1023+1=1024
            else
                cnt_r <= cnt_r + 1'b1;//0---1023-0---1023
assign cnt =cnt_r;
//仿真工具modelsim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5IhhM 密码:n28z
endmodule

//请参考verilog数据常量
//数字表达式:<位宽><进制><数字>
//'b:二进制    //eg.4'b1110  表示4位二进制数1110
//'h:十六进制 //eg  8'hef、4’ha等
//'d:十进制    //eg   2'd3、4‘d15(不能写16,4位宽最大15)等
//
//所以10’d0表示10位宽的数值0,0000000000
//加入10‘d15,则表示十进制15 ,0000001111

例化时,变量的赋值应该遵循下图(按照自己理解画的,不一定正确,欢迎指正):
Design中的模块输出的时候可以作为寄存器,它相当于把输出寄存器的Q端直接连接到输出口了,就把中间那根线给省略了;
Testbench中输出变量必须是wire类型,因为芯片画PCB时,输出的管脚都用线连。

楼主(2021-09-28):
打开ModelSim--->File--->new--->Project--->Project Name:ex_cnt(自定义,别写中文);路径:D:\VivadoProjects\FPGA_From_e_to_c\ex_1\sim(根据你文件的路径写)
--->在Project标签页下右键--->Add to Project--->Existing File--->将ex_cnt.v,tb_ex_cnt.v加进来--->Compile All--->数据编译到Library标签页的work下
--->右键tb_ex_cnt--->Simulation without Optimization--->右键ex_cnt_inst,Add 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