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智能温控器有实物么?

楼主(2021-09-28):
这个是成品,还是可开发的?

网友A:
用在温控器上,LS201还真挺实用,Touch + LCD,一颗料搞定。
我们提供Touch驱动和算法,LCD也有例程代码,不过具体项目还是需要根据实际项目开发。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功能吗

网友C:
使用什么通信呢

网友D:
KungFu32哪个芯片

网友E:
成本怎么样

网友F:
智能温度控制器怎么样

网友G:
没有见过这个实物呢

网友H:
智能温控器有实物吗

网友I:
这个有方案吗

网友J:
应该是有实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