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有没有液晶显示的例子?

楼主(2021-09-28):
寻求下应用实例~~

KF32LS系列
硬件连接和底层驱动函数。

就是用户手册说的这里

网友A:
有的,不过暂时需要联系原厂和代理商FAE拿一下

网友B:
很少用显示吧,这个片子

网友C:
用什么接口,驱动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
就是官方的例程或者有可以参考的就行,还没有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