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2C 主机通讯不正常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1-09-28):
常见原因
1) 配置不正确,表现为 I2C 无时钟输入;
2) 从机地址不正确,表现为 I2C 有时钟且数据发送正常,但是无应答;
3) 通讯时序不正确,表现为 I2C 接收到应答信号,且有第一或前几帧数据送出;
4) I2C 时钟被拉低,总线异常;
5) 未接上拉电阻.

网友A:
有可能是地址的问题

网友B:
硬件的故障和软件问题。

网友C:
应该先查看上拉电阻的。

网友D:
有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E:
不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连续读取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F:
用示波器查看数据

网友G:
很多的时候都是配置不正确。

网友H:
未接上拉电阻有可能。

网友I:
模拟I2C好查找问题的。

网友J:
没接上拉电阻,驱动函数有问题。

网友K:
我觉得就是时序和地址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