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的硬件IIC有无BUG

楼主(2021-09-28):
在使用STM32F103的硬件IIC时,经常会卡死,一般都是软件模拟,十分难用,不知道这个问题灵动解决没有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B:
一直使用的都是模拟iic

网友C:
硬件iic不好调试呢

网友D:
软件模拟不好用?

网友E:
都是使用的软件iic

网友F:
硬件IIC没有问题。

网友G:
测试一下硬件IIC怎么样

网友H:
STM32F103的硬件IIC确实不行。

网友I:
可以使用开启看门狗

网友J:
测试的没有问题。

网友K:
STM32F103的硬件IIC的确不太好用

网友L:
测试的时候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M(2021-11-16):
据说硬件i2c的话,速度会更快

网友N:
正常使用,没有UBG

网友O:
其实ST的I2C说有BUG,后来好像也解决了,好像是固件库的事儿

网友P:
正常用就行吧,应该不会有BUG的

网友Q:
这种卡死 能加什么判断 然后进行return么

网友R:
灵动的I2C 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S: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嘛,这个好像没听说有问题的

网友T:
最好自己测一测,比较稳妥

网友U:
没听说灵动的I2C有问题

网友V:
灵动的I2C是没有BUG的

网友W:
自己试一试呗,应该不会经常卡死的

网友X:
灵动也没有抄ST的库,应该不会把BUG 遗留下来吧

网友Y:
我觉得不会有BUG,要是有早就有人说了

网友Z:
当初使用灵动的I2C就怕有问题,所以用的模拟I2C 哈哈哈

网友AA:
这个好像是库的事儿,灵动的库是自己写的,好像没有BUG

网友AB:
这种问题最好自己测试测试,不然很容易翻车

网友AC:
用软件模拟呗,也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AD:
灵动MCU还没听说 I2C有BUG

网友AE:
软件模拟属实很麻烦,时序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AF:
灵动的I2C是不是正常啊,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AG:
之前不是用的软件模拟么,直接继续用,移植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