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OTP芯片怎么调试啊

楼主(2021-09-28):
OTP是一次性可编程ROM,这开发的时候失败了是不是直接报废,这玩意咋用啊?

网友A:
OTP一般是先用仿真器开发,调试好之后再烧录芯片看看有没有别的毛病

网友B:
先用非OTP的型号调试,待程序验证没问题后,再换成OTP量产,因为OTP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C:
据说是先正常调试,量产的时候换OTP
我也一直好奇这个

网友D:
都是用仿真器先调试,再烧到OTP上测试。
对工程很不方便,现在用FLASH的多。
除非简单或量大的OTP才有优势

网友E:
OTP不能调试,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F:
OTP芯片不能调试的

网友G:
OTP芯片好像不能调试吧,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H:
OTP芯片好像不能够调试吧,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I(2021-10-28):
OTP调试不了,但是有flash和OTP版本的,你调试可以选择flash版,批量就用OTP的

网友J:
OTP不能调试的,是一次性编程的

网友K:
可以选择flash的先调试

网友L:
不能用OTP的调试哦

网友M:
可以选择用flash的前期调试

网友N:
OTP如果批量较少的话,不建议用,烧录的时候烧录器挺贵的

网友O:
OTP就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P:
OTP就一次机会,哈哈哈,如果想调试还得选择flash的版本

网友Q:
开发的时候选择flash版本的,可以多次烧录

网友R:
因为OTP是一次性的,所以为了调试还有带flash版本,调试好之后可以用了,就烧录到OTP里

网友S:
调试的时候不用OTP版本

网友T:
FLASH版本是调试版本,选择这个才可以

网友U:
不能直接调试OTP的,一般OTP有对应的flash版本MCU

网友V:
OTP不能调试的哦,要用flash的

网友W:
OTP下载程序只能下载一次

网友X:
OTP不能烧录多次,flash才能烧录多次哦

网友Y:
OTP芯片不支持调试吧,只能烧录一次,更新不了新的程序,只能更换新的OT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