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这种的芯片或者模组,麻烦推荐下

楼主(2021-09-28):
通过485或者CAN与单片机通讯,在上位机上改变电流数值,单片机可以控制芯片或模组相应输出0-16A的任意值,现有24V供电。

楼主:
通讯---MCU---芯片输出0-16A

网友A:
16A是啥?电流?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设计啊,不是很难吧,成品的模块估计没有。

网友C:
脱离了电压讲输出电流?
恒流受控也是要根据电压来设计电路的

网友D:
这个可以定制或者你自己设计

网友E:
脱离负载没法说输出电流值吧

网友F:
买个数字恒流源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片机PWM输出,滤波得到一个设定电压,接入运放,运放控制一大功率三极管,三极管接负载,负载回路串一取样电阻,取样电阻两端电压接入运放作为负反馈,就可以恒流啦。恒流值有单片机PWM设定。
如果功率太大,三极管发热严重,那就改DCDC吧